DSX9可以用3S做控电吗??????

楼主(2011-03-07):
在网上买了个3S的控电,但是单片电压是3.8V的时候,插入DSX9,DSX9显示电压是全满的。不知道充满单片4.20V,3S就是12.6V,控会不会烧掉?
不会烧掉,但是电压降到3.7V,控显示也是11.1V啊。。。DSX9要到9V才会报警显示没电,这样的话3S锂电每片就到3.00V了,那电池还不挂掉啊?

高人支招啊,谢谢!

网友A:
这个空里边不能设置吗 ?我的DX7就有这项设置 可以设置锂电11.1报警

网友:
绝对不会,放心使用.
低电压警报,要进入工程模式才能设定,不过也没什么必要,屏幕上都有显示电压,每次飞的时候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我还是喜欢用原配的镍镉电池.

楼主:
没设置过不知道啊。。

买完我那个后悔啊。。。这山寨电还要80块,拿到手看到就后悔了。。。原装电才多少钱啊

网友:
原装的镍镉电池,性能老化的很快,8节电池,有1节坏,这个性能就变差了。原装的不一定是好的,早该淘汰了。

网友:
我已在使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空里边不能设置吗 ?我的DX7就有这项设置 可以设置锂电11.1报警

我的也是DX7,怎么找不到这个菜单呢?能告诉我一下吗?

网友:
我DSX9就是用的锂电,你不要看电量条,看电压就行了,充满电12。6是没有问题的,控不会坏(我已经用了多半年了),一般用到10。5V左右就充电,不会等到它报警的,

不过用到报警锂电也不会过放(锂电最低放电电压是2.8V。飞机的动力电,下来后3。7,请楼主好好理解“下来后”这三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