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问题,发自电机内部的呻吟,求解

楼主(2011-03-07):
这标题很故事会吧?呵呵

事情是这样,台钻在关电后的惯性旋转这几秒,会发出“ceng...ceng...ceng”的声音,直至电机完全停止,用手转动电机轴,发现当转到某个角度的时候,就会发出这个声音,应该是内部有东西摩擦。
发现这个现象后,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所以昨天去机电市场,特意用手把所有三相电机的轴都旋转了一遍,十多台都非常平滑,既没有摩擦声,也比我这个省力。

我初步判断我这台台钻的电机有质量问题,随便找了个卖电机的咨询一下,说是“扫堂”了,是主轴弯了。我心当时就吊起来了,这个郁闷,找到台钻的卖家,他说没见过这种事,可以给我看看,但是条件很苛刻,非让我把整机都抱回来,我说单抱电机不行?回答是不行,底座立柱都要完整抱回!我靠,这是哪门子规定,况且咱刚买了一个礼拜,电都没通几分钟

郁闷归郁闷,总得解决问题,想想都三月份了,正好可以借借315的春风,后一想,咱这个外行啥都不懂,别整个乌龙事件冤枉了人家,那多不好意思啊。所以今天又给青岛地恩地公司打电话咨询,一位技术人员小伙子挺好,给我解释了半天,说可能是一个什么离心开关的东西在摩擦,凭我说的现象暂时看不出什么问题,要我继续观察,并和我保证如果真是电机的问题,一定帮我解决。呵呵,说实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山东人的话可信度比较高,这些年接触各地的人,山东人很少让我失望。小伙子的建议是让我每天让台钻转上10分钟,一周后看情况。

之前的情况就汇报到这里,坛子里这么多专家,不比专业的差,所以我决定来这扫听扫听,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专业建议。

网友A:
离心开关的摩擦声,正常的。

网友B:
单相电机不懂,要是三相电机则可以确定要么是扫堂了,要么轴承坏了。

楼主:
厂家的技术人员和您说的一样,我更踏实了,呵呵

引用 网友A:
离心开关的摩擦声,正常的。

网友A:
电机运转起来没有杂音就行。

楼主:
是不是有些电机没有那个离心开关?有这个东西的就会出声音?

引用 网友B:
单相电机不懂,要是三相电机则可以确定要么是扫堂了,要么轴承坏了。

网友C:
台钻上的电机会用那样的电机?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轴承的问题,用手转动到响时是不是有点卡?

网友D:
断开电源!!!卸掉皮带,用手轻轻旋转电机主轴,听一听声音发至哪里?判断是否是离心开关摩擦的声音,如果不是再做重新判断。如果是全新的台钻,没有摔、碰我估计主轴、轴承的问题不大。可能是槽绝缘的纸垫太高引起的摩擦声音。

楼主:
算不上卡,阻力没有明显的变化,就是没有那些三相电机那么顺

引用 网友C:
台钻上的电机会用那样的电机?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轴承的问题,用手转动到响时是不是有点卡?

楼主:
这个对我比较难,现在这个台钻是我见过的第一台开机运行的台钻,以前都只在网上看图片或者商店看样品,所以真没法分辨啥时杂音啥是正常音,唉

引用 网友A:
电机运转起来没有杂音就行。

楼主:
台钻和电机绝对新,除了电机电容盒上有个小指肚大小的瘪子,大概是安装时的磕碰,整体漆皮都很完整,完全看不出有大伤。按您说的,如果是纸片问题,不算啥大问题吧?

引用 网友D:
断开电源!!!卸掉皮带,用手轻轻旋转电机主轴,听一听声音发至哪里?判断是否是离心开关摩擦的声音,如果不是再做重新判断。如果是全新的台钻,没有摔、碰我估计主轴、轴承的问题不大。可能是槽绝缘的纸垫太高引起的 ...

网友:
是离心开关发出的,这个好判断啊 拆下皮带通电启动电机再关电,耳朵靠近电机仔细听 呻吟的声音是否在离心开关合闭“咔”声后才发出的。离心开关合闭后的摩擦声没事的

网友:
设备不是艺术品,正常用就行,有点噪音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
应该是离心开关的问题,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年前淘了个550W的双电容电动机,通电试转时发现有此声音,以为有问题,后来特地把电机一打开,原来如彼,是有个启动电容的离心开关,这种电机启动和停车时都会有嗒的一声。很好听。

网友:
单相机内有离心开关就会发出响声,打开电机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