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电调一相烧了个管子,求教!

楼主(2011-03-07):
50A电调一相烧了个MOS管,能不能继续上电当30A或12A的电调使用?原来每相是4个管子的。型号是FDD 8880。不知道哪里有可拆的替换管子。

网友A:
必须换.缺相就废了

网友B:
只烧1个管子的话,当30A的没问题,不过要把坏的那个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