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了YT450 Sport不会接线

楼主(2011-03-07):
正序浏览
机器装好了。才发现
舵机
,电调,接收.....不知道怎么插~~~~~~~~
谁能给整点图。接收是6008HS

网友A:
下一份亚托的450sport安装手册看看吧。里面有说明怎么接线的。

网友B:
1和6可以互换的,只是换了之后动作方向别错就可以了

网友:
从尾巴向前看在右边的接1通道,在左边的接6通道,其他的按6楼的接是一样的

网友B:
前面两个舵机接1和6,后面一个舵机接2,电调接3,陀螺仪接4,黄色单独信号线的接5

网友C:
ch1是Ail。ch2是Ele。ch3是电调。ch4是尾舵机。ch5是陀螺仪感度。ch6是Pit。

网友D:
 这可不是玩具,多潜水或者找个老鸟带带吧

网友E:
论里有教程

网友C:
都在机肚子里你看得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