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500N,三叶36发动机,怠速低速狂震

楼主(2011-03-07):
500N,三叶36
发动机
,怠速低速狂震,三轴无任何问题,三轴拿掉也这样,切换到高速,飞3D也一切正常,就是怠速和低速时候震了要散架了,有人碰到过这个情况吗,是否是贫油或富油或发动机?

网友A:
一共也没几个人有500n

网友:
lz能上点详细的图片吗,我打算改500,希望有点启发

网友B:
拆发动机,检查发动机轴承,两个都检查,检查发动机与机身的固定位置,上紧相关的螺丝,做完这些应该不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