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fg升级3.0 9-12通道不鸡肋

楼主(2011-03-07):
今天升级3。0 版,在固定翼模式下试了试14个通道的分配。 发现只有10个通道能单独使用, 所谓的14通名不副实

通道分配项

前8个 和2个数字通道可以单独分配

楼主:
更正  已经可以分配各个通道。 需要把扩展通道改序列号,就能单独控制了,这下飞机可以投弹,发射火 箭,摄像头全向控制,照相方面可以控制焦距等等,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

网友:
学习了,已下单还未收到货呢,期待中

网友A:
多少通道不是按照能直接对应到操作输入量来算的,是按照可实际输出多少通道算的

只对应到动作没有什么特别用,可以使用复杂混控输出才是真正有用(比如固定翼的4副翼之类)

网友:
可以自己定义每个通道的作用,14z的功能哟!

网友:
 我就知道 没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通道不是按照能直接对应到操作输入量来算的,是按照可实际输出多少通道算的

只对应到动作没有什么特别用,可以使用复杂混控输出才是真正有用(比如固定翼的4副翼之类)

这项就是调节实际通道输出的,用国产兼容接收两个连在一起就14通道了。 混空是肯定的,能混空多少没研究透彻。 程序上当然比12fg少多了。 据说福他吧18通控要上市了,12 14通停产。 以后再有更好的程序放出也难说。  和他高端控并不冲突。

楼主:
想多副翼控制还不简单 , 把某个扩展通道当做副翼通道, 对应1通的控制符号。正确连接舵机,混空都不用,还能单独调节某片翼片的舵量。

网友:
兄弟我也用T8FG SUPER 版的,以后有问题请教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