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四轴组装调试问题

楼主(2011-03-07):
使用kk 5.5 进行四轴“+”飞行模式的组装,可在加电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
一开始,加电,电调出声,飞控板指示灯亮。 在重复加过几次电后,
电调再也不出声了,飞控板指示灯也不亮了。

还有接电池的时候,T插头有明显的打火现象,并发出啪啪的声音。但是我检查过线路,没有短路的电线啊。
上述问题解决,源自电调故障,输出11V的电压,烧坏kk飞控板的单片机。维修后恢复,插电后电调有声。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kk的解锁图?我的发射机是futaba 6exhp ,美国手。我查了一下,始终没明白意思。

kk 飞控板v5.5 (黑版)英文说明书,内容比较详细,大家可以参考下(用迅雷下 载速度快些)。
http://www.kkmulticopter.com/downloads/resources/KKmulticontroller%20v.5.5.pdf

电调与飞控板连接线

电调与飞控板连接线

接收机与飞控板的连线

接收机与飞控板的连线

电调与电机的连线

电调与电机的连线

电调与飞控板连接

电调与飞控板连接

解锁图?

解锁图?

网友A:
kk飞控4轴3轴程序有个锁,先确定 油门通道没有反向 然后 油门最低 的情况下方向杆向左或右 停留2秒

网友:
火花是电容的关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还没到接遥控调试呢。
现在只是加电,电调和飞控没有反应,询问了下有可能是线路烧断了。。。回家再查查线路。
悲剧啊。。。千万别是元件烧坏了。

网友:
打火现象是正常的,因为单片机在上电没启动前,mos管有一些会在短路状态,所以会打火花,越大电压打的越厉害啊,可以先接一个启动电阻可以解决,只要不冒烟就没事 ,kk飞起来很好玩的,可以说是有灵敏又稳啊!

网友:
还有就是电调的位置要调一下,3和4号调换一下插,不是顺着来插的

网友:
电调顺序不对。
我说明书上说的很清楚,让大家参照 指定的气动 布局来安装电机和桨,电机转动方向和正反桨都不能错,为什么不仔细看看呢。

楼主:
电调顺序改过,按照kk官网说的进行连接。
加电后,飞控板的指示灯不亮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之前是连错了。没注意到2、3中间跳过4的。

之前是连错了。没注意到2、3中间跳过4的。

楼主:
郁闷哦。在卖家的帮助下,发现XXD 30A的电调竟然坏掉了。
两个报废,一个没有电压输出,一个输出了11.2V。
然后飞控板也悲剧了,彻底罢工,寄回卖家维修吧。。。唉

提醒大家注意下喽~~买回来的电调记得测试下电压输出,别烧坏飞控,那就损失大了。
切记接电前检查好线路。
惨痛的教训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测试电压输出?俺的飞机总是有个电机转起来不给力,对面一个又偶尔最大油门抽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买了一个锂电池电量显示器,把电调的排线输出中的信号线(白色)取下来。按照电压显示模块的说明将电调输出的排线接上去,就能看到电调输出的电压了。

晚上回家给你上传示意图~~

网友:
楼上说的是那种1s~6s的电显   2s~n s de 这招不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这招只是用来测测电调输出的电压,权宜之计~~
要是手头有万用表,还是用万用表来的准确。

网友:
怎么会这样呢?是电调质量问题吧?还是人为造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关于电调输出了11.2V的电压,这个很诡异。不晓得出什么问题。

楼主:
谁能看明白kk的解锁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飞控4轴3轴程序有个锁,先确定 油门通道没有反向 然后 油门最低 的情况下方向杆向左或右 停留2秒

我怎么看的官方说明,油门通道要设置反向的啊? 为啥你说确定油门通道没有反向?
不太理解。
目前,我的控被改回日本手了。就是futaba 的 mode 1 。按照官方提供的解锁图,没有用啊!这是为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怎么看的官方说明,油门通道要设置反向的啊? 为啥你说确定油门通道没有反向?
不太理解。
目前,我的控被改回日本手了。就是futaba 的 mode 1 。按照官方提供的解锁图,没有用啊!这是为什么?

我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我的也还没解开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我的也还没解开锁……

。。。。。。不是吧。等我搞定了一定要写一篇总结性的帖子,要不玩kk飞控的太痛苦了。
虽然kk飞控便宜,但是这解锁调试的过程太艰难了。头痛啊。新手在没有多少可参考的资料,这中间的过程对积极性太打击了。

网友(2011-05-12):
汗,我的KK自己焊的,接电灯闪了几下,只见电机响。貌似解不了锁。。。。。不知怎么弄了

网友F:
向下调油门微调试试

网友G(2012-04-02):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的KK飞控 单片机怎么修好的 我的单片机好像也坏了 通电 就发烫 求教啊 谢谢

网友H:
LZ用的XXD的电调?貌似没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