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的另类用法!!!

楼主(2011-03-07):
无刷电调输出三相,  如果把其作为初级,  缠在闭合铁蕊上, 次级多缠点,  不就可以把电压升起来吗?
以40安12V 无刷电调为例,  次级升到240伏, 电流达到2 安, 就可以电鱼了. 比一般电鱼器小而轻便。
再造一潜艇, 装个摄像头, 再装上遥控, 潜到水下, 找到鱼, 放电, ,,,   ,,,,.
然后返航,  抄鱼, ..  ...., 可以把水下鱼群一网打尽,   哈哈哈!!!!!!

网友:
莫名其妙

网友A:
电机不转,电调不会换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转,电调不会换向吧

这话有道理,不换相的话,怎么变压啊?

网友:
极度无语。。。。。

楼主:
电机不转,电调也会换相!!!  不信你抓住电机外转子,  让其不动,  打开遥控油门,  外转子就有转动扭矩,  这证一;  电机不转,电调不换相,  则电机如何启动?此证二.

网友:
我感觉无刷电机的电阻较小,导致电流较大,电调输出的其实电压并不高,楼主能告诉我你的电调输出电压时多少,另外,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弄个几万伏的防身武器,自己改造下。

楼主:
防身武器升压高, 但总功率低, 有几十W就了不得了。不如电调输出功率高,  40安电调即可达400W了。才有足够功率电晕鱼啊!!!另无刷电调可由遥控制, 方便。

网友:
可以升压的.升到6000伏最好

网友: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不转,电调也会换相!!!  不信你抓住电机外转子,  让其不动,  打开遥控油门,  外转子就有转动扭矩,  这证一;  电机不转,电调不换相,  则电机如何启动?此证二.

启动不用换向,通直流电即可。转过一定角度才要换向。建议复习初二物理。

网友:
启动几秒钟找不到换相信号就该保护了

网友:
会发热然后保护

网友:
用潜艇电鱼.等鱼电上来了可能潜艇也玩完了.老兄这可是在水里.

网友:
怎么弄啊 搞个教程啊

网友:
潜艇全塑料外壳线控的话可行!否则有失控危险!

网友:
那总得把天线伸出来吧,伸出来的话这天线就成了潜艇的避雷针了,不对是引雷针。

网友:
呵呵,在我们这电鱼是违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不用换向,通直流电即可。转过一定角度才要换向。建议复习初二物理。

lz的想法是可行的,因为他的前提是初级线圈已经成环路了,所以有交变电流产生可以感应到次级线圈升压,
但实际没有意义,不如用锂电池直接对一个大电容充电,然后瞬间放电,这比lz用电调升压再放电效率高多了。

网友:
潜艇会下去,不会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