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 PCM接收那种型号带失控保护?

楼主(2011-03-07):
如题!希望能越全越好。

网友A:
PCM接收都带失控保护的,在控上有失控保护菜单设置的。

网友B:
DSM2也带的失控保护了,你对码时各通道的状态就是你呆护时的状态

楼主:
感 谢提示,不过还是一头雾水,又找不到说明书。。。有没有更进一步的提示?

网友A:
以9XII为例,进入fail safe页面,默认都是HOLD(锁定)状态,就是保持当前状态,可以将需要设置的通道改为F.S状态,例如油门通道,把油门拉到最低,按CLR键确认就可以了。
具体的最好找说明书看,找说明书可以求助论坛。

网友C:
在遥控的菜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