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 PCM接收那种型号带失控保护?

楼主(2011-03-07):
如题,希望能越全越好!!!

楼主:
这个问题很无聊吗?

网友A:
pcm的失控保护不是接收的问题,是在控上面

楼主:
谢谢失业中,9XII变频的带不带?

网友A:
菜单里面“fail safe”项,里面的选择看着跟反向菜单差不多,小黑点在上面就是启动该通道的失控保护,启动后把那个通道的摇杆、开关或者旋钮放到你需要的位置,然后按下控左边的“clr”按钮,控就会记录下你设置的失控保护值。
比如想要失控后飞机保持1/3油门滑行,就选到一通道,按下右边的选择开关把一通道那个小黑点弄到上方,再把油门杆推到1/3位置,然后按下左边的“clr”按钮。就记录下来了,之后退出菜单或者继续设置其他通道;然后给飞机通电测试下。

网友B:
我也留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