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块5的电机要用什么样的电源啊

楼主(2011-03-07):
买了个20~24V 12.4A的一启动就吱吱响,然后电源就没输出了,测的瞬时电流最高到13.8V

网友:
上个图吗

楼主:
就是那个很著名的19块5电机啊,搜下就行了

网友:
加个控速(比如PWM)。电源没问题。

网友A:
开关电源恐怕不行吧,我用了个正泰150VA控制变压器,24V整流后碰了一下电机引线,电火花居然将端子咬掉一块,可见电流不小,接实后通电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恐怕不行吧,我用了个正泰150VA控制变压器,24V整流后碰了一下电机引线,电火花居然将端子咬掉一块,可见电流不小,接实后通电就没问题了。

应该够的,这电机功率不可能大于200w的,就是启动电流比较大。

网友:
原来我也有,我用12V17A开关电源可用 我是上当买了七夜的雕刻机上面配的,原来才19元,

网友:
不算好电机,效率不高,价格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见了淘宝有18块的,就是那个香港德昌电机吧。

好象不是,我是在论坛里的朋友那买的,广西的,哈~

网友:
我有一个12伏500瓦的老变压器应该能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调压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买了个20~24V 12.4A的一启动就吱吱响,然后电源就没输出了,测的瞬时电流最高到13.8V

电流的单位是安培 A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的单位是安培 A

写错了

网友:
电源上并联一个电容,比如4700uf的

网友:
这个电机启动电流有10几a,最好用15a以上的电源,如果带载启动,电流要求可能还要高

网友:
用接在24V开关电源上,刚一接上,粗粗的线马上烧成结,24V时起动电流极大。

注意我的开关电源是10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