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1-03-07):
使用DX6I控 设置油门行程时 下行程64%停机66%电调验证OK! 上行程 加到125慢 还不停机 。 JJ85%~离地 请帮帮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油门还没有全速运行, 那里出问题了 各位帮看 看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
重新设置还是一样 开始 下行程125开始 62停转 66电调验证OK! 上行程 0-125满 电机还不停 感觉还没全速运转
配置:
电调 好赢18A
电机 HB2625
舵机 933X3
尾舵 922X1
接收 AR6100E
能源 XX 1300mah 20c

网友B:
油门行程矫正了没有??

网友:
谢谢 上面两位。
问题已经知道了
电池挂了不能用(1S没电压)输出打折了
因为没挂之前很暴力
以为能用
现在XX 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