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p100无副翼精致小机

楼主(2011-03-07):
请大家看看我的ep100

网友:
有单向轴承吗

网友:
你这个算是完成呢,还是半成品啊

楼主:
已经装好了,调试完毕。遥控器感度设定55%    swash  elev15% aile  --15%   pit  42%  比较好操控,在家练悬停不错。

网友:
现在大家都小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装好了,调试完毕。遥控器感度设定55%    swash  elev15% aile  --15%   pit  42%  比较好操控,在家练悬停不错。

遥控器感度设定55% 在那里设定

网友:
有没有18A的电调?

楼主:
答复11楼12楼:尾锁尾舵罗感度设定 用的12A好赢

网友:
我一样配置,一直在调,现在起飞后会向右侧飞,离地40cm左右,就看到机身右倾,然后向右飞,悬停不住(在家无风),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小机是必然趋势啊 外面环境不好只能在家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一定要安装水平,副翼,升降感度顺时钟调大点,bal感度也调大点,升降、副翼遥控swash设置调小点,起飞之前看看十字盘是否水平,否侧重新调整

网友:
小JJ流行~~~~~~~

网友:
我的是200 。。。 同2702V。。。尾巴58%......... 其他75%///悬停。。基本和LAMA一个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