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1-03-07):
做了一台机器用变频器驱动普通三相异步
电机
,用维宏控制,现在变频器一起动,三个步进电机就不听话了,把变频器拆了就好,现在变频器与驱动的信号线和驱动器都不在一个盒子里,但是是同电源的,大家有什么良策吗,机器调试好了上图片,谢谢

网友A:
在变频器的电源输出前面加个净化器就好了

网友B:
用单独就地线就能解决

网友A:
单独地线解决不了变频器的对电源的干扰,

网友C:
加共模 电感 和差摸电感 就好了

网友B:
干扰成因比较复杂,其实不一定是共电源造成的
加净化加电感滤波,是可以改善电源干扰
用过许多变频器,都没加过,只是采用控制走线,屏蔽+接地的方法,都能长期稳定工作

网友D:
维宏卡输出的脉冲和方向信号线用屏蔽线,屏蔽线必须单端接地!变频器输出的动力线最好套上金属软管,也要单端接地!维宏卡的所有输出线越短越好!

网友C:
这种都是 传导干扰 ,控制电路加 共模电感 ,和差摸电感 绝对管用,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我指的是 控制电路 电源部分

网友E:
电源一定要分开,另外,可以减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网友F:
把变频器单独接不就可以了.

网友G(2011-04-15):
LZ跟我同样的问题, 前段时间用着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周末要重新搞电控箱!重新布线!
楼上说的共差电感什么的,不懂啊!怎么使用呢?

网友H:
我的也有。。加滤波器。换屏蔽线。屏蔽线外层金属网接地。。变频器关进铁盒里。。。。信号线和变频出线不要平行。。ok。。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G:
我的问题已解决,因为安装电机时把变频器输出电机的线搞破了,结果与机架接触,信号给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