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平衡仪个人使用与问题!高人和新人都看看!高人帮我下!(解决)

楼主(2011-03-07):
KDS平衡仪个人使用与问题!高人和新人都看看!高人帮我下!
PS:本人飞跃450V2  斜盘MG90S*3 尾922*1 本来用KDS800 但有了平衡仪就用自带的

偶是华科儿 2801RPO的控
接线方式 1:接收的接线和说明一样
ELEV:3根线的
AILE:第二根黄线
THRO:电调-电机
RUDO:第三根灰线
GEAR:第四根蓝线
AUX1:第5跟橙线
AUX2:第六根绿线
AUX3:无线
BATT:无线
平衡仪主插板:
1通接 副翼(尾巴对着自己 在前面两个舵机的 右边)
2通接 舵距(尾巴对着自己 在前面两个舵机的 左边)
3通接 升降(尾巴对着自己 最后一个舵机) 说明书上说这个是固定的 不变
4通     空闲(猜想四轴使用!估计不是!应该是报废接口!瞎说的)
5通接 尾舵(地球人都知道!如果不知道直接拿豆腐撞好了)
------------------------------------------------------地球人分割线--------------------------------------------------------
补充:安装平衡仪就不发图了!和KDS一样 百度一搜一粪坑!
-------------------------------------------------------------------------------------------------------------------------------
接下来软件设置:
第一个问题!
1:USB驱动问题
我个人没碰到过!我使用VISTA系统 经研究 平衡仪的USB不自动安装的
可以使用手动安装
进入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自己百度去,不会的撞墙)
看到一个KDS的叹号设备-右键更新驱动-选择自主选择物理路径-就是你个光盘里面VISTA和XP估计一样
更新就好了
2:连接设置软件
如果1正确安装驱动
2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
呵呵!进入设置软件后就是设置问题了
----------------------------------------------------------------------------------------------------------------------------------
接下来设置:
先说我个人设置:
1:设备安装(跳过,说明里很E文了)
2:舵机设置
舵机1  反
舵机2  正
舵机3  正
舵机4  黑
尾舵机  反(没调试好十字盘我没动这个)
注:我现在的设置应我个人所需 (提示:我的控都是全部还原了出厂设置和单舵机)平衡仪的方向补偿完全正确
2:操纵设置
副翼:正
升降:反
舵距:正
方向:正
行程:100
这里出了问题 尾巴和舵距都正常
但是副翼和升降反了
也就是说前后和左右反了
我的2801使用的是MODE2操纵杆
左边控制杆上下是油门  左右是尾巴的方向 (正确)
右边遥控干上下是前后 左右是副翼的左右  (相反)---------这里是重大的问题!突破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去试飞慢慢调了

以上是我的调试经验和问题所在 请菜鸟学习!请高人帮助

本人QQ :233517377
欢迎朋友探讨航模经验!偶是菜鸟!曾经动摇去玩油车!最后因米所限!继续玩飞机!

楼主:
解决解决
经过ZP.Fcom一提醒我改变了接收里的接线方式
我是美国手
我的通道接线方式  黄色单根先插接收第一通道  3根线查第2通道 橙线插第6通道 补偿与我的控制都对了
接下来期待明天的试飞 谢谢哈!

网友A(2011-06-10):
哈哈,出平衡仪啊,350块。具体看我的帖子。

网友:
这平衡仪调试好了确实可以定位旋停。前提是你自己可以旋停稳定了以后再丢手

网友:
我的不会平衡了,谁给解决下,估计以后上不了论坛了,热心大大加我Q260670107

网友:
个人见意,不要用.很难调...而且是很难很难调...新手不要去买最好.

网友(2011-10-29):
hueifu   备用 感谢LZ

网友:
引用 楼主:
KDS平衡仪个人使用与问题!高人和新人都看看!高人帮我下!
PS:本人飞跃450V2  斜盘MG90S*3 尾922*1 本来用KDS800 但有了平衡仪就用自带的

偶是华科儿 2801RPO的控
接线方式 1:接收的接线和说明一样
ELEV ...
我的方法:接收正常接,控制器1 2对调即可 ,很容易滴斜盘调平脱控没问题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出平衡仪啊,350块。具体看我的帖子。
这个价不好出啊。

网友(2012-03-11):
我正在机腹底下加装5个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希望能做到夜间悬停,不知行不行。实验后向大家报告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