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有没有能控制航模电调的基于c51的控制板?

楼主(2011-03-07):
我想找一个能编程控制4到5个航模
电机
的电路板,最好的c51系列的,主要目的是让几个电机在单片机控制下协调工作。有知道的朋友请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基本都是AVR单片机的,51基本没有。

网友B:
航模电调 PWM信号控制的, C51可以输出PWM啊

网友C:
51输出pwm信号网上有茫茫多的资料,,,没记错的话,见过八路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A:
建议LZ放弃51,一个5块钱的ATMEGA48,具有了基本所有常用的10位A/D,PWM,eeprom,SPI,I2C,多路比较器等硬件,基本全了。
51很多情况都要外接电路,成本体积都没的比。我早都放弃51了,个人感觉,51比AVR,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

网友D:
同感,51成鸡鸡翅膀了。。

网友E:
楼主,AVR是正解,PWM相频修正模式,精度高,调整方便。

网友F:
和AVR相比,最好的有PMW功能的51芯片都让人摇头叹气

网友G:
在还没学会AVR的情况下,只能用51

网友H:
用单片机的PWM功能做PPM波都是技术不到家的表现。
用AVR的PWM功能做的PPM不如用51的定时器。

网友C:
还是整arm吧,爽完了。

网友I:
我不是有一贴,专门搞这个的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8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