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模拟器,求助!

楼主(2011-03-07):
RT,用的是XTR的,请问,为啥我往下推油门的时候,即使推倒最低下,飞机也只能飞一点点高啊?怎么回事?

还有,我设置是左手油门,那么是不是操作的时候,左面的摇杆只需要上下操作,右边的是可以上下左右一起操作的?

高手帮我看下通道的设置,对不对!

网友:
我的是T9练的模拟器,可能跟你的通道正反有差别,自己调节一下
飞机不起飞,还要校准通道中立位置
多潜水吧,多搜以前的老帖子

楼主:
通道中立位置我已经校准了啊!

为啥油门推到底,也只能飞一点点高?

网友:
我在凤凰2.5里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重新设定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
是你没有设置自旋吧,转速不够,可能你设的油门通道控制的是螺距,转速不够只变螺距,肯定飞不高啊~~

网友:
请检查螺距设定! 估计 的设置时 一直都是负螺距!所有油门越大,飞机越是往地心方向压!

网友(2011-04-09):
是没有把油门设到最低,再校准,就会这样的,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