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架KT无翼型飘飘机,炸了。。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2011-03-07):
潜水论坛3个月,练习模拟器G4一个月,买了设备回来,自己用5mm KT板块做了一个无翼型飘飘机,第一次试飞,兴奋,,KV2600,5030浆,40A电调,1500毫安20c,整机用热熔胶沾的,3个9克舵机,手投1分钟不到炸了。。电池炸得有点点变形,电池跟T插连着好好的都炸开,。。大家多多指教。。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翼展小了,另外做飞机不应该直接上KT板啊,怎么也得有个翼型的,虽然有人的确飞过门板,但毕竟也有一定的玩笑在里面
机翼做好后,要绑在机身上,而且有加强杆的
轮子铁丝太软了,翼展做大点

网友:
飞门板,高手

网友:
天知道你的重心在哪里?

楼主:
翼展是75CM,机身85CM,,,没有翼型不可以吗,那些3D 330什么的翼型好像都是这样的KT板不是吗~

轮子的铁丝确实是软了,下次上个硬的,貌似尾巴两个舵机安装也不合理,应该安在机身上的。

网友:
这玩意,调整好了我能飞
楼主新手,还是搞个成品机吧

网友:
买个套件机吧,至少保证飞机的尺寸没有问题。

网友:
机翼从前缘到后缘部分要向上抬起2度左右...让机翼有一定的升力...如果你做成了平板翼的话...嘿嘿...不炸也难咯  还得有上反...飘飘最好有个翼型+3度上反

网友: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新手老老实实从成品练习机开始吧,至少飞不起来有下手查问题的地方,要不根本就没方向。

网友A:
做工不行,尤其是机翼,飘飘机选有翼型的机翼可以确保有足够的升力,新手可带上反角,稳定些。

水平尾翼为什么要用两个舵机?

网友B:
我也是一个新手,刚玩飞机1个礼拜,我和我师父同时买的2架飞机,我买的Flylite,我师父买的4通道好小子。2台飞机我都有试过我觉得还是我的Flylite比较好飞,速度够慢。好小子速度和Flylite 比起来快很多了。我玩过几次模拟器,第一次试飞能够飞上去但是降落的时候炸鸡,等修好以后第二次起飞就好很多了,一次飞了2块电池接近一个小时了,可以平稳的降下来了,LZ和我一样是新人,建议和我一样买个超慢速的飞机先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一个新手,刚玩飞机1个礼拜,我和我师父同时买的2架飞机,我买的Flylite,我师父买的4通道好小子。2台飞机我都有试过我觉得还是我的Flylite比较好飞,速度够慢。好小子速度和Flylite 比起来快很多了。我玩过几 ...

考虑先买个成品的好小子什么的练习先吧,少走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行,尤其是机翼,飘飘机选有翼型的机翼可以确保有足够的升力,新手可带上反角,稳定些。

水平尾翼为什么要用两个舵机?

一个是方向舵,一个是水平舵。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现在正从新做个有翼型主翼再实践一下,炸了也要飞,顺便问大家40A的电调全油门会烧KV2600电机吗,带5030浆,,最大可以带7060浆吗~?

网友:
这个体积和KV值的电机,5寸桨就好了,5030比较温柔,5X5(5050)的话力度和速度大些,用30A时全油门就会很热(我试过把电机座附近的热熔胶都融化,导致电机座松脱,小炸),用到7寸的话,可能会烧电机吧?

我刚起步时也是做类似的机型,带翼型和上反角,用的是2212kv2200+6030桨,动力没问题,但还是太快,不好飞。后来换了KV1000的电机+9047桨,改为前拉,很好飞很轻松的。

网友:
多潜水是有好处的。

网友C:
再次建议楼主自己做一个微风机,比较好飞的,10块钱的KT板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次建议楼主自己做一个微风机,比较好飞的,10块钱的KT板就足够了

下次买一些KT板来做,上面的板是街上一个发廊倒闭剩下的KT板,上面还沾有写真薄膜,重量增加了不少。

网友:
好小子的速度太快了。。比我现在飞的练习机速度快一倍还不止。不过好处就是经摔。我觉得越轻的飞机掉下来损失越小不知道这个理论是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