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8之终级不动手术广角镜头大法,27楼验证不能实时输出

楼主(2011-03-07):
在淘下ZI8同时,因为不想再象ZI6那样动手术了,所以我决定当小白试下之前早就考察好的外挂式广角镜头(其实有模友也买过但没有上贴比较),于是在淘宝收了个0.67的镜头。
图如下

固定的方法很简单,一个环自带双面胶粘ZI8镜头前,镜头底部是块环形强力磁铁。
看下对比图

没使用广解镜头

使用后。视角增加了30%左右。请注意图的右侧模糊了,看视频却不这样,后来分析是因为镜头没放正,可惜天黑了没法再照
还有一种更广角180度了,但看效果图画面都成圆形的了,所以建议不想动手又想保持原镜头特性的模友也买这种四五十的外挂式镜

楼主:
以下ZI6与ZI8之对比,不做文字说明

有个小缺憾但也可以说是小优点,那就是ZI8的视频输出换成了HDMI线,而少了3.5MMAV插座,也就是说大家要用图传的话得想法自己引出视频线了。

网友A:
好像画质没降低多少

网友:
传说zi8根本没有实时输出,所以图传线也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画质没降低多少

事实上后来才发现ZI6和广角镜头上分别有一枚清晰的指纹

网友:
顶,可惜没有实时输出郁闷了。

网友:
楼主,证实一下罗,ZI8有没有视频实时输出呀

网友B:
那个外观式广角镜头哪里有?我也去陶一个

网友:
这个镜头看起来蛮不错的哦!

网友:
上段视频看看效果,视角大了,抖动是不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外观式广角镜头哪里有?我也去陶一个

关键词,手机  广角镜头

网友C:
用这个镜头的话,还需要手动对一下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镜头的话,还需要手动对一下焦吧?

不用对,再拿远两三毫米都木有问题

网友:
目前找不到1/2.5CMOS广角镜头时,这个方法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镜头一定要粘稳啊,不然一上天被风吹掉了就不好了

网友:
照片背景為兩腿,還是兩男人腿,實為看客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