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的环奇948 起划慢 帮我看看

楼主(2011-03-07):
怎么上图

楼主:
电机XXD2218 3680KV   电调XXD70A

网友:
我也是948的!跟学习了!!顶!

网友:
楼主~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配件啊??速度如何??

网友A:
有个前辈说过“只要动力够,板砖也能超音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前辈说过“只要动力够,板砖也能超音速”

网友:
如果楼主是新手的话,能改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网友:
入水角度小了点,桨多大?

网友:
再降低轴的位置,贴到船底。角度差不多,如果足够接近船底的话可以再小点。430的浆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1-04-07):
我也是这条船改的,很奇怪用原配的玩具浆能顺利起滑,速度还可以近40,但是一用430,432的浆根本滑不起来,螺旋桨水花很大,不知道是不是螺距太大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