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冲A123出现INPUT VOL ER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07):
昨天冲还好好的。今天冲不进去了.请老鸟解答.谢谢

网友: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等解答

网友:
是不是电源配小了,把充电电流设置小一点呢?

网友:
你的电源过载了

网友:
進來的电源小了,

楼主:
感谢几位高手.现在从3A调到2A正常了.我就纳闷了.我的电源是16.5A的啊.怎么小呢...............难道电源坏拉.

网友:
可以设输入报警电压的
调低点

网友:
那句英文提示是“输入电压出错”,你的情况应该是输入电压过低触发B6报警的,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就行了~

网友:
输入电源功率太小了

网友:
呵呵,输入电压不符合~这句话有两种情况。一是输入电压低,还有是输入电压太高……怀疑您的电压过高~b6应该是12到15V

网友:
把电源的电压调高或调低!压降太大了

网友:
输入电平错误啊

网友(2012-11-20):
引用 楼主:
感谢几位高手.现在从3A调到2A正常了.我就纳闷了.我的电源是16.5A的啊.怎么小呢...............难道电源坏拉 ...

请问高手  我的B6昨天在充电  冲着冲着就叫了 显示的就是INPUT VOL ERR  现在一插上电源就报警  请问是什么情况 以前用的好好的 就在昨晚  充电用的3s 1.4A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