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变形了

楼主(2011-03-07):
今天终于爽飞了把翼龙。这是我入模已来第一次将翼龙成功的飞上天。飞了约5个起落。基本上都是暴力降落。心情爽的呀,用同事的一句话“高兴得不行了”。同时也把翼龙给飞才残了。准备再接再励。

右轮飞没了。找了一圈,终于给找回来了。不过轮挡没找到。

回家修的时候。彻底把起落架修报销了

天线也炸断了。回家才知道剩下这么一点点,还好场地不大。也就40*90米的样子,不然……

主题来了。机身已经变形了。

这个位置也变形了。

变形后的结果。

请问一下,天地飞6A接收天线是多长的呀。

爽飞还是挺爽的。就是场地小了。不敢飞。

修修再飞

网友:
翼龙那个轮子设计缺 陷,残废正常

网友:
电吹风加热,再用手恢复。

网友A:
请问楼主两个尾舵机怎么没装在机倉里面舵机安装架上呀 ,楼主的这个飞机机身的长度是多少呢(从机头到水平尾翼的最外边缘的长度),我的机身长度是900mm,超过了卖家广告上的数据,而且配件里的两根尾舵机连杆的长度也不够。

网友:
哈,摔得比你烂的路过。没法子,塑料能用热风枪的,吹回去,不能吹的,比如尾翼连杆,加些材料粘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两个尾舵机怎么没装在机倉里面舵机安装架上呀 ,楼主的这个飞机机身的长度是多少呢(从机头到水平尾翼的最外边缘的长度),我的机身长度是900mm,超过了卖家广告上的数据,而且配件里的两根尾舵机连杆的长度 ...

机身长度约在850mm左右。舵机没有放在安装架上是因为前面被我放锂电了。舵机装不下。

网友:
还有装的学习了。回去先固定一下,还好买了个超强起落架,应该能用上。

网友:
翼龙起落架设计真有问题

网友:
火翼龙首飞,无伤归来。爽!
现在发现用1000MAH电池时 飞机速度比 2200MAH 慢好多。
是不是火翼龙不适合载重不行?

网友:
机子摔得真杯具~

网友(2011-04-07):
我的炸了十次以上,飞熟再装起落架,轮又补了5次,服役中。另,1000的电输出电流不行,同样c数2200的输出电流会大点,所以速度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