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台钻的声音,上视频啦,您给听听

楼主(2011-03-07):
这声音是不是正常啊,真是没底,家里有台钻的帮忙给对比对比,尤其是有地恩地的兄弟帮帮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5MDc2MzY0.html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感觉阻力有点大,停机时声音正常。凭感觉

网友:
我把你贴出来:

网友B:
请问LZ,脱掉三角带光电机空载会不会呀?

楼主:
让我心安,能睡个好觉了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感觉阻力有点大,停机时声音正常。凭感觉

楼主:
多谢啊,我试了wma和rm两按钮都不行

引用 网友B:
我把你贴出来: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5MDc2MzY0/v.swf

楼主:
整体声音会小点,但是停机后那个“ceng ceng ceng”还会有,明晚没三角带的视频。
另外有点小激动,原因不说了

引用 网友B:
请问LZ,脱掉三角带光电机空载会不会呀?

网友C:
听声音是不是主轴轴承或者中间过度轮的轴承有问题啊

楼主:
明天再上不上皮带空转的视频您给听听,主要是电机的声音不太对劲。

引用 网友C:
听声音是不是主轴轴承或者中间过度轮的轴承有问题啊

网友D:
这声音明显不正常,还用问!!!!!!!!!!!!

网友E:
如果你说的是有节奏的抖动声,那我觉得应该是皮带的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皮带上是否有凸起或者不平整的地方?或者皮带会不会有局部变硬?
如果有上述情况,那么每次皮带上的这个局部异常的地方运动到带轮的时候,皮带都会抖动一下。

我是从声音的频率上判断出来的。如果是电机或者主轴的轴承或者配合问题,
那么噪声的频率应该和电机或者主轴的转速一致,但是从视频中明显可以听出噪音的频率远远低于主轴转速,
更低于电机转速。

网友F:
你电机是那种带离心开关的吗?如果是离心开关的电机应该离心开关的声音,那就是正常的。及时补正常也没什么大问题。离心开关就是启动用的。其实也就是电容的通断,当电机启动时由于转速不过离心开关是接触的,当转速达到后,离心力足够把开关甩开,这时电机达到额定转速。相反,当电机断电后,转速逐渐下降,离心开关重新闭合为下次启动做准备。 加离心开关的目的是让电机能够顺利启动。刚启动时是运行电容和离心开关电容一起工作的,启动后就只有运行电容工作。如果电机过载致使转速下降,离心开关就会闭合,这样容易烧电机。

网友:
又听了几遍,感觉应该是离心开关的事情了。

网友G:
这声音不正常,个人看法,我也有台钻,打个比方五台一起开动也没有你这样噪音大。拆掉皮带空转,以确定电机,如声音正常,则是主轴塔轮,或主轴承,加工精度不够所致。正常声音听一下电脑主机比那声音稍大。

网友H:
把皮带拆掉听声音是不是主轴轴承的问题,如果还有那就是电机的问题,,电机是否有离心开关?

网友I:
你的皮带也松了点

网友J:
听声音好像是主轴那个皮带轮内凹的部位蹭轴承座

网友K:
听见  说为什么呢---?

网友L:
噪音偏大,整体运转不平稳,正常声音应该是均匀的唰唰的声音,而不应该是卡卡卡卡的声音,有可能是皮带轮平衡不好,也就是偏心,也可能皮带轮固定销螺丝没有拧紧,,拆掉皮带检查一下皮带轮是否松动。电机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也有可能是皮带轮罩共振的噪音太大。看看主轴跳动不厉害的话就还行。

网友M:
声音不对  我铣床无论是电动机空转 还是带主轴转 都没这声音,但是我技术不行 分析不出来哪里不对。这个蹭蹭的声音如此之大(也听录像里) 我铣床切削的时候都没这么大声

网友N:
感觉还是有问题 找个长改锥顶到电机及主轴位置听一下应该能判断出问题点

网友:
另外还可以运行时间长一些 用手感觉一下发声部位的温度是否升高 如果没有可放心使用

楼主:
虽然意见有些差异,但是大家的回复让我太感动了,尤其是好几位我在本坛的偶像都来了,激动激动,觉得今天北京的天都变蓝了,呵呵:loveliness:

楼主:
这个我是不问不知道啊

引用 网友D:
这声音明显不正常,还用问!!!!!!!!!!!!

楼主:
嗯,这个问题忽略了,皮带今天好好检查一下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说的是有节奏的抖动声,那我觉得应该是皮带的问题,
仔细检查一下皮带上是否有凸起或者不平整的地方?或者皮带会不会有局部变硬?
如果有上述情况,那么每次皮带上的这个局部异常的地方运动到带轮的时候,皮 ...

楼主:
多谢您的原理,又学到知识了,都是这个离心开关给闹的,要是没它,就可以肯定是有质量问题,有了它还真是复杂

引用 网友F:
你电机是那种带离心开关的吗?如果是离心开关的电机应该离心开关的声音,那就是正常的。及时补正常也没什么大问题。离心开关就是启动用的。其实也就是电容的通断,当电机启动时由于转速不过离心开关是接触的,当转速 ...

楼主:
是的,比我想象的声音要大,决定在38妇女节晚上隆重上映:皮带拆下空转的声音,敬请您来会诊

引用 网友G:
这声音不正常,个人看法,我也有台钻,打个比方五台一起开动也没有你这样噪音大。拆掉皮带空转,以确定电机,如声音正常,则是主轴塔轮,或主轴承,加工精度不够所致。正常声音听一下电脑主机比那声音稍大。

网友O:
正常的,把那个有牙的皮带换成A型就行

楼主:
是有离心开关,按您说的方法,晚上再上视频

引用 网友H:
把皮带拆掉听声音是不是主轴轴承的问题,如果还有那就是电机的问题,,电机是否有离心开关?

楼主:
松点也好

引用 网友I:
你的皮带也松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
您说的这个是个新发现,我还没关注那个部位,晚上看看

引用 网友J:
听声音好像是主轴那个皮带轮内凹的部位蹭轴承座

楼主:
哈哈哈

引用 网友K:
听见  说为什么呢---?

楼主:
我记下了,晚上整它!

引用 网友L:
噪音偏大,整体运转不平稳,正常声音应该是均匀的唰唰的声音,而不应该是卡卡卡卡的声音,有可能是皮带轮平衡不好,也就是偏心,也可能皮带轮固定销螺丝没有拧紧,,拆掉皮带检查一下皮带轮是否松动。电机本身可能没 ...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还比较严重,晚上得好好修理修理它
引用 网友M:
声音不对  我铣床无论是电动机空转 还是带主轴转 都没这声音,但是我技术不行 分析不出来哪里不对。这个蹭蹭的声音如此之大(也听录像里) 我铣床切削的时候都没这么大声

楼主:
这个方法对经验有点要求,我试试

引用 网友N:
感觉还是有问题 找个长改锥顶到电机及主轴位置听一下应该能判断出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正常的,把那个有牙的皮带换成A型就行

网友:
太响了。中 国也只能生产这样的垃圾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