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斜盘用什么

楼主(2011-03-08):
DS670
舵机
怎么样有用过的吗?准备用在700上。很纠结,是JR8915呢还是670啊,或者还有别的什么舵机。大家给个建议啊,先谢了!

网友A:
700 是90级的机 700 我没有 我有一架RJX 90 用的是BLS351 用 SGP开8.4V 直驱 速度和力量爽得很 非常猛 351原来是6V下 0.13/15KG 我用SGP 8.4V驱动 估计 超过了0.08秒/18KG 具体的不清楚 反正就是速度和力量很猛 发热量也很大 1个起落下来有点痰手 我试过连飞4个起落 没问题 就是舵机壳发热量大了点 351 是金属外壳散热好电 目前飞了超过10个起落了 都是8.4V 来驱动 性能依旧 8915 和 670 我倒没用过 就不知道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