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330xs有抽筋的现象

楼主(2011-03-08):
昨天把330装好了,试飞,挺稳的,但是基本过十几秒,就会出现抽筋现象,只要一抽筋,就猛地往左边去,速度很快,感度调高调低都试过了,没用,请问是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A:
看您的现象 感觉是 电池的电压降的太快造成的 330X-S 电压过低的时候 会出现不好飞 或者抖 的现象
请问您用的什么电池?用了多久了? 量过电压吗?
我的判断是 您的电池 一带上负载 电压就会猛掉到很低 您换块电池再试试看!

楼主:
好的,多谢陟总指点,换过电池后再来汇报情况

网友B:
如果电力充足的情况下抽,那就是飞控的减震没做好。

网友C:
我的330X以前也出现过抽筋的现象,是电调调零没有做好的缘故,需重新调零,记得把所有微调都归零再根据说明书调零。试试看吧

网友D:
330xs有抽筋减震没做好,我的也是常抽筋后来加了1块英便就好了LZ试试

网友E:
电调没调好吧?

网友D:
330X-S配件太贵,一片东西50元,养不下拆了飞控,电调,电机走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