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450SPORT 尾推移动到左边就很容易卡住,有遇到没遇到都飘入看看... ...

楼主(2011-03-08):
新装的SPORT还没事试飞,其中遇到个问题,就当尾推向左滑动到极限位置的时候,很容易卡住。。。
看图看视频吧,是不是要上点润滑油?还是怎么样?难道是尾轴太长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Q5MTQxMzk2/v.swf
我怎么发不了视频?

尾T型座与尾轴末端平齐了

尾T型座与尾轴末端平齐了

网友A:
尾中联往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中联往左一点

回去调调,有人用润滑油的吗?

网友:
连杆长度不对,如果对的话就是正好的,建议缩短一点

网友:
2楼正解!

FY有一批尾轴做长了(似乎有特殊客户的需求),所以尾中联要朝尾波箱移动一点(2-3mm);用润滑油不能解决这个机械问题的。

网友B:
陀螺仪左右极限设小一点,左右都不能“撞墙”

网友:
我可是飞一个电池就喷一次润滑油, 全部电池飞完以后, 用WD40清理油污.

单推着东西, 本来就这样. 轴承与尾轴 永远不可能自然顺, 必须人为润滑, 有时候锁不住尾就是因为这里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左右极限设小一点,左右都不能“撞墙”

即使不撞墙,也可能卡的!

网友:
从LZ的照片看,问题和我遇见的一摸一样,就是尾轴长了;推到头,造成尾桨夹转过头,与蟹爪憋住了。

网友:
飞一次加一次润滑油才是硬道理.

网友:
加油是在没有机械问题的前提下,使其更加顺滑;如果机械问题没有解决,再加油也是没用的。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机械上的自锁,你把中联往波箱挪挪就好了。就是避免让蟹爪和桨夹和轴心拉成一直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

网友:
碰到过同样的问题,中联向内移一点,不影响飞行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把固定螺丝松了,缩短一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