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固定翼入门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请教。我飞450一年了,会简单的航线。现在想入门固定翼,请教从什么机型开始容易上手些,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机型:翼龙、好小子、纸飞机
问题:多练模拟器、注意飞机推力线和中心

网友B:
翼龙是比较典型的入门飞机,买一架空机,你是飞直机的,它上面的电子设备可以重复用在翼龙上。动力搭配用 KV1860+7X6+3S 1800

网友C:
飞模拟器时,主要是控制好飞机平衡,一招实用的控制平衡方法:机尾对你往前飞时,那边机翼高副翼往那边压后回中。机头对准你时,那边机翼低副翼往那边压后回中。一小时就能形成条件反射,只要能控制好平衡,在天上转上半天,就快了。

网友D:
我直接飞1.6赛斯纳 牛X
哎呀,摔地那叫个惨!!!!!!!!!! 傻X

网友A:
提醒LZ,450的电池、舵机、电调等设备都可以直接用于翼龙,我就是这么做的。我开始也是玩固定翼的。

网友E:
模拟器+教练机

楼主:
小赛可以吗?

网友F:
 我直接飞泡沫的F3A,更更惨。。。。

网友G:
用KT 3D飞机,调好重心,用小舵量,会很稳的.

网友H:
入个龙升飘飘吧,不容易炸坏,难度也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