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电池最低电压不能少于多少啊.

楼主(2011-03-08):
刚刚看还是3.8,用几下加起来不到2分钟,就挂了,剩2.9电压了,没事吧.没大肚子呢.

网友:
450飞时为3.3,不加载时不得低于3.6,保你的电池长寿,个人寓见,楼下继续

网友A:
兄弟,你单片电压低于3.0充电时候必须先用0.5A电流充回3.0以上才可以再用大电流充!标称电压是3.7,长期保存电压是3.8~3.9,满电是4.20~4.25,飞到3.7就可以停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如果说‘飞到3.7伏’是指飞行中的带负载的电压——那就大错特错了。

关于这个话题论坛里讨论了多次。
很多人没有空载电压和负载电压的概念。
这个电压在什么时候测到的?飞行结束以后停下来再测的?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测?
停下来马上测?停了一会再测?
统统都不一样的!
带满负载的飞行,单片电池电压能够保持在3.7V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大概只有前面20%左右容量的时候,电压在3.7V以上,也就是80%的飞行时间电压会低于3.7V。

网友:
都降到3.8V了还敢再飞,建议买个电压报警器

楼主:
我飞完等了一会,看看一电池电压在自动涨,但没涨到3.7V,

没想那么多,我是索性用的0.5A充的,还用对了,可是只能充到11.4V,就停了,我又加到1A接着充.

网友(2012-05-24):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单片电压低于3.0充电时候必须先用0.5A电流充回3.0以上才可以再用大电流充!标称电压是3.7,长期保存电压是3.8~3.9,满电是4.20~4.25,飞到3.7就可以停了

网友:
应该是不能低于3.4v,低于这个3.4v需要用0.5C以下充电。
你如果有锌银电池的话可以放电到0v

网友:
都很多人  也说几百次了,飞机听下来后,拿电池测一下 显示3.8V就不要飞了。但是为什么 还有这么多人 非要飞到3.4V以下   甚至一不小心3.0V以下 电显一测 运气不好久0V电压了。 何必要这么在乎多飞那1分钟时间呢??

网友:
新手看得有点晕晕晕晕晕晕晕晕不过学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航模爱好者里对于锂电池的认识真的需要好好补一补。

很多基本概念没有弄清楚,以误传误。
先把什么是负载电压?什么是空载电压?你测量到的是什么电压?弄弄清楚。
看看以前的帖子。已经讨论,不,应该说是争论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