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工这个零件应该如何找正中心

楼主(2011-03-08):
如图所示:需要在一个圆柱体上横向加工一个圆孔。加工圆孔时可用四爪夹持,但如何才能找正圆孔的中心线与圆柱的中心线交叉并垂直呢?垂直还好办,但是交叉一直没有想出办法,请有经验的同好指教一下,谢谢!(工具包括卡尺、直角尺、百分表等常规工具)

网友A:
如果是夹在车床上,百分表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夹在车床上,百分表能行的

确实加在车床上,但就是没有想出如何量。能说得详细些吗?

网友B:
可以先做个夹具,外形尺过这个产品一致,就是一个长方形孔!夹具可以做成圆的!长方形孔的中心点与圆形夹具外形同心,然后三爪夹正了,把这个塞到方孔中固定好,就可以打孔,搪孔了!

网友:
方法很多,多想想,就有办法了!

网友A:
百分表固定刀架上,利用拖板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做个夹具,外形尺过这个产品一致,就是一个长方形孔!夹具可以做成圆的!长方形孔的中心点与圆形夹具外形同心,然后三爪夹正了,把这个塞到方孔中固定好,就可以打孔,搪孔了!

不好意思,没有搞明白。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表固定刀架上,利用拖板移动

百分表放在拖板上移动能确定圆柱最外端是否与车床主轴垂直,如何能知道圆孔的中心(或圆柱的中心)与主轴重合呢?

网友A:
1.旋动主轴使AB点读数为同一值,记住该值,
2.主轴旋转180度,重复1.动作,二值比较

网友:
在你的动力头上装把小的键槽铣刀,在你要钻孔的位置钻一小平面(注意这个平面宽度别超出铣刀直径),这个平面中心就是钻孔中心!

网友:
四抓不合适,用台钳和V型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旋动主轴使AB点读数为同一值,记住该值,
2.主轴旋转180度,重复1.动作,二值比较

这个不错,简单、准确,好办法,谢谢!

楼主:
也谢谢其他各位,虽然有些不太明白,但对你们的热情赞一个!

网友:
这个适合用铣床,用分中棒打一下四条边立刻就找到中心了

网友:
不用量具啊,把1横向反90度刀刀尖向内,转动卡盘用眼看各个对称部位到刀的间隙大小,如9楼10楼

网友:
多大尺寸  大工件完全可以上铣床先铣个面 做基面   然后上车床
小尺寸还是做个2内工装吧  费点事  但精度有把握!    当然旋转轴线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搞明白。不过还是谢谢!

 太笨了,在图上画个圆,大于工件,然后在圆内画个长四边形,长四边形中心点与圆中心点同心!你看看,是不是个内方外圆的图形!
内方,是为了放你想加工的工件!外圆是为了三爪好夹!这是个工装夹具!
不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打个预孔,然后线切割碰丝,再穿丝,割好了

网友:
在内圆里镶上木头一类的有助于找交点

网友:
我一般是这样弄的,把需要定中心孔的工件夹在铣床的精密平口钳上,钻夹上夹个很同心的锥尖,这个可以自己车出来,在钳口小心平放一把小钢尺,摇动纵横拖板至锥尖对准钳口内钢尺的刻度中心,锁定纵横拖板,用中心钻换下锥间,钻定位孔,再换上钻头,钻出来,再大点的,可以慢慢扩钻,或者铰,镗,,精密度还不错

网友:
先在工件上需要钻孔的地方车一刀,做个记号,在弄一个小电钻,想办法装在车床刀架上,用尾坐在工件上钻一个小孔,小电钻夹同样大的钻头,调整安装位置,使钻头能轻松自如进入这个孔,剩下的就是移动拖板,旋转刀架90°,找到记号,两边都钻小孔,呵呵,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笨了,在图上画个圆,大于工件,然后在圆内画个长四边形,长四边形中心点与圆中心点同心!你看看,是不是个内方外圆的图形!
内方,是为了放你想加工的工件!外圆是为了三爪好夹!这是个工装夹具!
不过 ...

我的天,做这么一个夹具倒是找正容易了,可是光做这个夹具就需要费很多功夫,况且仅仅靠车床如何加工一个外圆内方的夹具?

楼主:
很多方案都是利用铣出平面,或者目视对准,我感觉都不够准确。利用分中棒确实可以定位准确,但就利用简单的测量工具(例如就用百分表在车床上解决),10楼loom提出的方式无疑是最准确的。

测量外圆柱垂直于车床主轴线:圆柱成垂直状态(轴线与中拖板平面基本垂直),百分表固定于中拖板,前后移动中拖板,测量出圆柱最高点最大值。旋转工件约180度,再次测量此时高点(第一次测量的最低点)的最大值。两次测量的值相同时外圆柱轴线垂直于车床主轴线

测量内圆孔重合于车床主轴线:圆柱成水平状态(圆柱轴线与中拖板平面大致平行),百分表固定于中拖板,前后移动中拖板及左右移动大拖板,测量圆柱两端最高点值,调整圆柱平行中拖板状态,直到圆柱两端的值相同,并记录该值。工件旋转180度,再次进行同样的测量,得出的值与第一次测量值相同时,内圆孔轴线与主轴重合。

网友:
很简单嘛不要想先车成圆柱体之后再加工侧面的孔啊!
用方料或六面体料多方便啊,先加工侧面的孔,再车成圆柱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