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elicommand 3D如果安装的不是绝对的垂直,可以通过软件设置补偿吗?

楼主(2011-03-08):
请教:Helicommand 3D如果安装的不是绝对的垂直,是否可以像CPII红外平衡仪那样,如果模块安装不水平,菜单里可以在P和R设置补偿,让系统默认为模块是水平的。我现在装在450上玩,打开增稳模式,机子会向一边飘。如果用控微调至平衡,关闭平衡仪后机子会不会向反方向飘呢?

网友:
LZ这个可是高档货啊!

网友A:
前提是为什么不可以垂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为什么不可以垂直呢?
关键是安装很难做到绝对的垂直,谁能保证100%呢?
初始安装的时候,双面胶已经粘到固定板上了,这时候发现前后不垂直怎么调?只能把双面胶撕掉重新来,又怎么保证下次粘上去一定就垂直了呢?

网友:
我也在头痛这事呢

网友:
不用双面胶, 用魔术贴.

楼主:
顶上去,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问过卖家了,helicommand 3D有自动微调功能,但只能通过软件和数据线在电脑上设置。

网友B:
我觉得装个MB就够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装个MB就够稳了,

呵呵,稳跟平衡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