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求帮助~

楼主(2011-03-08):
我的KT机弄好后感觉一切正常~开始飞后明显感觉动力不足(
电池
满电),一检查发现
电机
只要加大油门飞机就会抖动~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情况复杂。
我按可能性列出:
1,电调:(部分)黑色输出线的XXD30A电调不能支持高KV值的马达工作的,但有时换了其他的遥控器后似乎会好些
2,桨的匹配和共振问题:必须根据电机规格和KV值选合适的桨,这部分内容请自行潜水了解。但部分软的桨在高转速时会共振的,效率下降
3,电机内部故障,包括不平衡等,请自行判断(空载时全油门试机大概可判断了)
4,电机安装问题,也可能与2有关,电机自身震动加上安装不牢固导致
5,电池C数不足,或电调的放电能力不支持
其他的请楼下跟上。。

网友:
楼主测过电压没
本人第一次玩KT因为电池问题 炸鸡

楼主:
电池~电调~电机都没问题啊~安装也挺牢靠的啊~晕了

网友A:
lz,建议把你的设备的详细资料列出,飞机的参数和照片也列出来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kt机80cm翼展 电机2212 1400KV 30A电调 7.4V 850mA电池

网友A:
问题出在电池这,不知LZ用什么桨?
这个电机,3S电一般用8-9寸桨给力;2S的话,估计得9-10寸的桨?

楼主:
我的是9050的浆

网友B:
电机固定稳了吗?
桨平衡了吗?在桨的中心插上一根棍子,观察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