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无副翼最牛?

楼主(2011-03-08):
VBar
MicroBeast
FL760(亚托3G)
CGY750
SK720
。。。。。。

用过的说说哪给力and哪不给力。
对比用过的更能给其他人建议啦。

我自己感觉亚托的更接近传统有副翼手感,MB更接近锁姿态。

网友:
不知道哦,来看看的

楼主:
6轴带辅助平衡练习时是挺有用的,右手松开,把尾巴停住,飞机能把姿态自动恢复和差不多,多1-2秒反应时间就够救机了。

网友A:
VBAR    MB     SK720    GYROBOT 700    FS600  等无副系统我都有   如果要我说一下感受的话   首先我的是大VBAR  分别用在 450PRO   600NSP  RJX 90 上我都用这个   VBAR 的却不错 适合大机 效果好很多 50级以下的话 效果不是很好  MINI VBAR 我没有 没用过  不发表  VBAR 不过调试需要花一段时间 新手可能还难些少    MB  用的人应该不少 MB 我用过在600NSP 和450PRO 上  和VBAR 的感觉就是 VBAR 来软的 MB来硬的   目前用在450上 感觉上要好过大VBAR   SK720 用过在RJX 的汽油机上  原来我是打算航拍机用的  SK720 怎么说呢 性能很好的  但我认为更适合作为 平衡仪和无副系统 使用好些 SK720 的平衡功能真的很厉害  由于SK720 飞的次数不错  真正的性能还有带挖掘  GYROBOT 700   这个东西 严格来说 我还没真正搞明白   这个也是这么多无副翼中 我买得最贵的一个 但我一次都没飞过 所以性能 我还不好说   FS600 这个国产的东西 性能一般般 都比较稳定
而 YT的3G  我只是拥有过  但没有使用过  不发表  网上看到对它的评价不好 死机等     如果要我排一个顺序的话
我认为
GYTOBOT700和YT 3G 由于我没有飞行测试过       暂不算在内      VBAR>SK720>MB>FS600

首先说下我这样排的原因 VBAR 适合大机50机以上  SK720 对新手可能会好些 性能上和VBAR 差不多吧  MB 适合小机  其实MB的性能不错的  小巧 易调整  而FS600呢  一般化  性价比和MB 没得比    至于CGY750 这个新列 目前我还到手 估计下星期1到货 具体到时侯怎么样 要用过才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CGY750 必须使用SB接收 换句话说 除了FUTABA的控 其它控都不能用

以上是我使用过的个人感受 并不代表真正立场  大家不要拍砖 只是分享一下使用心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R    MB     SK720    GYROBOT 700    FS600  等无副系统我都有   ...

冷情我好崇拜你哦!如果不算AC3X,HC3X,TotalG,还有雷虎那个新出的这些生僻产品。。。几乎就全集齐了呢!

楼主:
MB和VBar,不过不考虑价格重量等问题,只考虑手感,哪个的手感更适合新手飞450或者500呢? MB和SK720我简单飞过一阵,风格确实差异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