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正在做动力刀头,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1-03-08):
最近正在做一个动力刀头,计划用150w缝纫机电机做动力,用可控硅调速,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当速度降低后转速降低的同时力矩也变得很小,有谁知道如何能让力矩大点儿啊,我考虑把可可控硅调速的后面加上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变成直流电来供电,电机的扭矩能不能增加?没有做过,到这里来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大侠踊跃回帖啊

网友A:
缝纫机电机是交流异步电机,体积能效低,就是说体积大,力量小,用无刷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电机是交流异步电机,体积能效低,就是说体积大,力量小,用无刷电机吧
那个电动机室串激电机,功率是150w,转速时6000转,全速运转噪音不小,另外我也用不到这么高的速度,网上查阅,该类型电机据说可以交直流两用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一个汽车车窗升降用的12v电机,功率多大不知道,转速多少不知道,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到这个上面

楼主:
回复啊,自己拱一下,要沉了

网友B:
千万别用缝纫机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用缝纫机电机、
为何?

网友:
 大概是试玩车轴承就差不多磨得不能用了

网友C:
扫了一边标题吓一跳,乍一看还以为是我发的呢?嗯,动力刀头,啥时候我才能有这本事

网友:
楼主先去补习一下,把功率转速扭矩之间的关系都理清楚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扫了一边标题吓一跳,乍一看还以为是我发的呢?嗯,动力刀头,啥时候我才能有这本事
我也吓了一跳,我以为是我回复的呢,原来我们两个的id就差了一个2啊!

楼主:
换电机了,12v玻璃升降电机,噪音小,转速不算太高,扭矩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