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R 11X的襟--副翼混控如何设置?

楼主(2011-03-08):
 谢谢了!!

网友:
JR都差不多
进入SYS菜单,选择wingtype 选择wing 然后选择Flaperon
搞定

楼主:
选择这个后襟副翼控制开关是那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择这个后襟副翼控制开关是那个呢?
自定议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