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款充电器 谢谢

楼主(2011-03-08):
电池大概也是3S 和4S 电池居多。 2200-3000MA左右的电池

看了B6 X6 A6  都不知道怎么选

主要是选一个充电不那么费劲的。几个小时就可以充好三四块电池的充电器。 谢谢

网友:
una6,不二之选!

网友:
最好弄 UN A6,不后悔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咬牙上咯

网友:
民工有款台湾产的,说是质量更好!!

网友:
我也想买una6,但是太贵,要是有和他功能差不多的又便宜的就好了。

    难道就没有能和una6有的一拼的产品了吗?
其实以前的3e:LPC-1080就挺好,独立冲,遗憾的就是5路,不能同时充最常用的两路3s电池,也不能直观显示电流电压啥的。
    串充的那种平衡充千万别买(原理就是把冲的快的电池放电到和差的电池一样电压再串充,如此反复达到一致!简单说就是让跑得快的运动员(放电)跑回去和慢的运动员再一起跑!直到慢的到终点,如果慢的泡不到终点提前累趴下了,那么你的好的运动员(电池)也会反复在终点和慢的运动员(坏电池)趴下的地方来回反复跑,直到好的也一起完蛋!),一旦电池内部一致性差的多了的话,会把好的那一节电池搞坏。
    哪个是串充我就不用说了,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样的充电器一般功能多,我用来充镍氢,镍镉或者电瓶啥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后悔! 今天已经出手了。

网友:
一般准备飞直机就上UN A6,再好点就弄个0615,要是飞550以上级别的电直就弄个0720I吧,
我手里两个UN A6,准备弄个0720I了

网友A:
推荐X6,至少我在上海没见过几个用A6的,连军体校里都是双天的和X6居多

网友:
x6功能很多,A6 精度很好另外连那些国外好几千的充电器也是串充加平衡的,我也比较看好X6至少大电流充电不会烧,舵机检测什么一堆实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X6,至少我在上海没见过几个用A6的,连军体校里都是双天的和X6居多

支持本土品牌?

网友:
准备入手A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