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MACH3

楼主(2011-03-08):
请教有谁知道MACH3  第5条轴的点动按键在那里

网友:
现成的估计找不到,要用界面编辑器自已添加

楼主:
刚刚搞了程式代码进去试ABC轴都能动,这样我想应该是没有按键能控制B或C轴转动的.只能输程式代码驱动它

网友:
麻烦LZ给个六轴的MACH3下 载链接...谢谢

网友:
界面看上去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人家花钱买的哦,应该不贵,四轴以上可以买喽

楼主:
对我是花钱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有谁知道MACH3  第5条轴的点动按键在那里

你用什么接口板?并口的?

网友:
楼主分享一下软件好吗,

我愿拿资料数改资料和软件交换QQ394254586

网友:
10到13脚都是输入,装输出能好使吗?

网友:
点动热键自己可以任意设置。

楼主:
点了热键如何设

网友:
鼠标按那个 A/U++ 按钮 ,然后 按键盘上的想定义为A++的按钮

其它以此类推

楼主:
点了但是都没反应,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