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K-2403 左上角的开关和 旋钮 以及 右上角的开关分别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1-03-08):
请问WK-2403 左上角的开关和 旋钮 以及  右上角的开关分别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看说明书,不过我也不明白2801那里的杠是做什么的,我开的时候把那些杠拌来拌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一样

楼主:
说明书上没写。。。。。

网友A:
螺距行程直线微调和螺距行程曲线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行程直线微调和螺距行程曲线微调

左边我知道了。是限制最大油门的

右边开关 上写的英文是

elev/alie
rud
d/r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左上角的拨杆是油门限高,打到上面该功能关闭,对油门无限制;打到下面时可以通过旁边的旋钮调节最大油门。
右上角的拨杆是舵量调节,打到上面的时候舵量变小,打到下面恢复正常,新手建议打到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