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动车控制器能否驱动三相步进电机?

楼主(2011-03-08):
三相步进
电机
内部结构与无刷很相似,可否用电动车的控制器当做无刷电机来驱动?

网友A:
都是三相交流电,当然可以,但不能步进了

楼主:
电机特性会改变吗

楼主:
今天用个自动模式的无刷控制器驱动,三相步进电机三角接线,能够运转了,但速度和扭力都很一般。如何调整速度和扭力?请指教

网友B:
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楼主:
原帖由
Wisdon
于 2011-3-13 17:31 发表
要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请问怎么改法?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