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个金属涵道谁用过?放在F16上可以吗?

楼主(2011-03-08):
各位老师,这个金属涵道谁用过?放在F16上可以吗?在淘宝看到的380元。

68mm金属涵道+电机套装68mm/4370kv/3s

68mm金属涵道 电机套装68mm 4370kv

楼主:
有玩过涵道F16的指点一下!

网友A:
金属函道 推力很大 它又个缺点就是重量也放在这里  你想达到金属涵更大的推力时你会考虑加大电池比如说上6S电。
但这样重量又上了。有些时候比一定推力大你的飞机速度就会快了。你这样装好总重会到1.8吧。 你这个函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推力上1.6KG 到2.2KG 。整体来看 这样的推力比可能不到1:1     (以上只是个人看法,各位大虾看了别板砖我)

网友:
LS的高手啊,可惜都猜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函道 推力很大 它又个缺点就是重量也放在这里  你想达到金属涵更大的推力时你会考虑加大电池比如说上6S电。
但这样重量又上了。有些时候比一定推力大你的飞机速度就会快了。你这样装好总重会到1.8吧。 你这个函 ...
谢谢老师的回答,上面那个F16装黑旋风70涵道3200的可以吗?

网友:
我有一个是蓝岱的68MM金属喊道。。在F16声音很好听啊。。。但是我的是4S的,建议上6S的爽

网友:
看你的f16太小了,不可以用,這个太重了,中心点要注意.

网友:
我玩的是蓝岱的F16,用6S的金属涵道,起飞重量1.6KG,高速好飞,降落难,毕竟飞机太重了

楼主:
上这个黑旋风3200KV怎没样?这个要用几S的电池?多少安的电调?

网友B:
那个自己切的f16只能上64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自己切的f16只能上64的涵道
下的图纸写的是70涵道啊?

网友C:
藤椅猜错了,380的杂牌金属涵道那来的1.6~2.2公斤推力呀,两个涵道加起来就有,我那个蓝岱68涵道都没有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藤椅猜错了,380的杂牌金属涵道那来的1.6~2.2公斤推力呀,两个涵道加起来就有,我那个蓝岱68涵道都没有呀~

那个金属涵道倒不是杂牌,看上去应该就是蓝岱的。不过用3S电池的涵道,当然不可能推力上1000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这个黑旋风3200KV怎没样?这个要用几S的电池?多少安的电调?
那这个到底能推多重的机啊?在淘宝买了这个了。不知道能不能使?用过的给指点一下。

楼主:
这个能推多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能推多重啊?
4S30C以上测试推力约在1300克左右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个金属涵道倒不是杂牌,看上去应该就是蓝岱的。不过用3S电池的涵道,当然不可能推力上1000克。
很抱歉的告诉您,说话不要这么绝对,蓝岱的3S金属涵道推力1.45KG

网友F:
70MMKV3200的可以飞F-16  4S就可以,50A电调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抱歉的告诉您,说话不要这么绝对,蓝岱的3S金属涵道推力1.45KG

这个应该是个特例,不过很难相信能达到标称值。涵道的力效基本上在1.5~1.8g/W之间,要达到1450克的推力,最起码需要800W的功率。而800W功率用3S电池放出来,基本上就是在开玩笑。

楼主:
引用 网友F:
70MMKV3200的可以飞F-16  4S就可以,50A电调就差不多
谢谢!这就放心了要不白买了。

网友:
3S的真没戏,还是用4S或6S的靠谱,我有个6S的380出你要不?

网友A:
玩涵道机还是从 红箭 T45  这些起手 用KV4000的电机就行了 3S电也就可以了  技术练好了 猛赞4S电 上 F16  F35 这些机子。。我今天首飞了F22 感觉很好 滑翔超好的函道机。只是安装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涵道机还是从 红箭 T45  这些起手 用KV4000的电机就行了 3S电也就可以了  技术练好了 猛赞4S电 上 F16  F35 这些机子。。我今天首飞了F22 感觉很好 滑翔超好的函道机。只是安装麻烦
谢谢对新手的帮助,我喜欢自己做,但是一直没找到红箭和F22的剖面图纸。

网友G:
楼主发的图是蓝岱的涵道,并不是什么杂牌涵道,还有就是很多楼层的模友都有误解,蓝岱68MM的有好几种S数的,不止有全金属的,还有外壳是尼龙版本!  68MM 分别是 3S 电池437O KV  最大 1。3KG左右推力,  4S 3575 KV 最大1。45KG左右推力  6S 2399KV/2185kv最大1。7推力, 60A电变包揽全部,配置飞机要看飞机的大小(首先就看装涵道那部分够不够装了) 选用电池大小(S数,容量都与选择的涵道关联着,尤其注意),重心安放也很重要,选择推力的大小主要都是看你目的是想怎么飞,想随便OK就算了,还是你想暴躁点飞,当然你要找个能推的上去的动力系统为前提,金属涵道是值的推荐的,全金属的68MM涵道比尼龙的黑旋风重几十G左右,效率高,出气声音尤其比一般涵道都要震撼(美喻电涡喷),不过你是新手的话不建议飞F16,别看网上个个F16的,F16不是个个新手都能飞好的,T45  红箭 F9F-2  都不错的选择,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发的图是蓝岱的涵道,并不是什么杂牌涵道,还有就是很多楼层的模友都有误解,蓝岱68MM的有好几种S数的,不止有全金属的,还有外壳是尼龙版本!  68MM 分别是 3S 电池437O KV  最大 1。3KG左右推力,  4S 3575 KV ...
太感谢了!这麽详细的回答!听了大家说的我都不敢飞了,看来做F16的计划只能搁搁了,只能先做个红箭飞飞。没图啊!谁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