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帖

楼主(2011-03-08):
我买了两相六线的步进,可是不知怎么接线,那个大哥知道告诉一下,谢谢,最好直观的,白话的,太职业了兄弟看不懂,谢谢

网友:
六根线应该是分成两组,每组都有一根公共地线,两根线应该颜色相同,找个1.5v的电池接上,轮流用其余线依次导通电池,记下颜色和步进的方向,自己整理一下顺序就行了。我好想是这么做过,也是网上学的,不知道对不对。
这几天都是别人救我,现在我也试试救人

网友:
基本就是1 3是一组 4 6是一组

网友:
装pinguo是不?

楼主:
什么叫装啊,我在喜欢的一些论坛名字就是苹果,拼音和汉字。别脱离主题兄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指点,小弟在此谢谢

网友:
这里的版主也是PINGUO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叫装啊,我在喜欢的一些论坛名字就是苹果,拼音和汉字。别脱离主题兄弟。

啊。。。。。我又武断了,抱歉
说正题,你不觉得你这问题问的太基础了么?百度图片,我没用10秒(包括打字)就搜索出来了

这图还少一个,6线的共阴或共阳接法,此接法下驱动功率管只需要原来的一半,现成的驱动器好像没的卖,从你这问题的难度来看你也不可能会做,就略了

网友:
还以为是版主驾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

楼主:
哪位兄弟知道的话还望指教,谢谢

网友:
花30块钱去买个最便宜的万用表吧,你玩电子这些,必不可少的工具, 直接测量电阻就可以,

网友:
山寨版主呀,乍一看还真是看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谢谢,我在问一句驱动板上A和B接哪个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