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电池方案问题!

楼主(2011-03-08):
请教,500
电池
,有的商家说可以把两个450用的3s电池串联起来当做动力,可是现在也有直接6s的电池专门用于500,价格方面来说,倒是用两个450电池更加便宜些,这两个电池方案有什么不同,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用6s电池

网友B:
不是所有450 3S电池都可以用,要容量至少2600MAH以上才行,不然很容易大肚子滴。。。

网友C:
两个串联由于电池的个体差异会很短命的,还是用6S的好。

网友D:
我觉得相同牌子,容量,C数相同的电池跟6S差别不大,任何一项不同都不要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