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教,如何把9v开关电源的电压提高到12v

楼主(2011-03-08):
手上有多个9v17a的开关电源,电压低了点,用来做12v充电钻电源还不错,做12v万转电机电源用在雕刻机上稍低了点,看到网上说可以通过改变电阻值来提高电压,可是对电路不太懂,不知道如何改法,所以在这向电子高手请教正确的改造方法,要求是电压达12v自由,能稳定工作,需要把简单原理说明下,只要方法行得通,改造成功,本人愿免费送一个这种电源,包快递。当然只有最先给出成功方法那位的才有的。下面拍了几张,大家给看看吧

楼主:
2ka7500b芯片,比较常用的

网友:
加2节干电池

调取样电阻

网友A:
把9V线圈加绕到12V,再加整流滤波=12V。
不要动原来的线路,原9V绕组当抽头。

楼主:
有想法的欢迎跟帖,本人承诺绝不食言

楼主:
回复地板,这个方法复杂了点,对我有点难,我想通过换电阻来改变电压,希望是这样的改造方法好操作点的

网友:
调节黄圈里的电位器即可

如果调节电位器RV达不到12V的电话,将与RV相连的电阻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8楼 小易,这个方法行不通,我是想通过换电路板上的某两个电阻的方法来提高电压,在网上看到过介绍,有个公式算的,就是想知道是换哪两个电阻

网友B:
R27和R28这两个电阻与TL431组成稳压取样,增大R28,由10K变为12-15K左右,最好串入一个电位器调,也可减小R27,公式:输出=1.25V(R28+R27)/R27

网友:
发2个给我保改好

网友:
貌似没有那个办法,除了改线圈。VR微调可以调整的量很小,一般都是10%不到的调整。8楼这个办法可以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10楼,嗯,这个方法看起来有点可能,我先试试吧

网友:
加一级boost升压

网友:
改取样电阻肯定是可行的.

楼主:
R27和R28这两个电阻与TL431组成稳压取样,增大R28,由10K变为12-15K左右,最好串入一个电位器调,也可减小R27,公式:输出=1.25V(R28+R27)/R27   10楼方法暂时选用,等测试结果吧

网友:
分析电路后我认为调整VR(可调电阻)可以调整输出电压,你注意如下的线路:电源正极通过R30--R31--R35--VR到电源负极,R31和R35连接处的取样电压加到ICKA7500B的第一脚,这是典型的电压反馈,以便控制PWM的脉宽。这个电路好像没有用TL431的,LZ你可以在VR可调电阻上做个记号,在调整测量输出电压,如果不行的话就按照记号调回来复原。试试吧。

如果调整VR后输出电压可以改变,但是调整范围不能达到你的要求的话,就改变R35电阻,调小R35电阻可以使得电压升高。
附上KA7500B的PDF资料一份。请详见附件。

零件功能说明图

零件功能说明图

KA7500B(PWM电源控制).pdf

网友:
加大 R30  或  R31 , 减小 R35 都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chensibo的用心回复,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不过之前有朋友已给出了意见,所以暂时你这个就排第二位吧,当然其他网友都有给出建议,不过都有近似或者在别人后面了,就没有考虑了,不过还是感谢各位了,如有其他不同意见的也可探讨,多交流对大家也是有好处的啊。

网友D:
换电阻可行,我就改了一个12V成24V,当然电压高了注意换输出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chensibo的用心回复,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不过之前有朋友已给出了意见,所以暂时你这个就排第二位吧,当然其他网友都有给出建议,不过都有近似或者在别人后面了,就没有考虑了,不过还是感谢各位了,如有其他不同 ...

我的回复不是为了你的奖品,你就是没有奖品,只要我了解的一定会说的,我一般不会卖关子的,至于开关电源我没什么用,用不上,也就不要排队了,你就送给那位在可调电阻上画圈圈的坛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9V线圈加绕到12V,再加整流滤波=12V。
不要动原来的线路,原9V绕组当抽头。

怎么可能? 这样有用? 改电压就是改TL432上的一个电阻就行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阻可行,我就改了一个12V成24V,当然电压高了注意换输出的滤波电容。

虽然换了电阻可以将输出电压从12V调成24V,但是这个开关电源由于输出变化太大了,不是工作在比较好的工作状态,你用示波器对比一下波形就知道了,这么大的电压变化最好要重新计算、绕制高频变压器后,再调整电阻到需要的输出值。

网友:
9V调整到2V,只要不是用在什么好的电子资讯类产品上就没什么大问题!
带电机可要算好功率、启动电流的,烧了功率管就亏了!: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7和R28这两个电阻与TL431组成稳压取样,增大R28,由10K变为12-15K左右,最好串入一个电位器调,也可减小R27,公式:输出=1.25V(R28+R27)/R27

TL431的内部基准电压为2.5V,所以计算时应该是2.5V来算。而不是用1.25V来计算。
另外,你说的在R27和R28旁边的那个好像不是TL431,TL431中间的脚才是接地脚,而电路板上在R27和R28旁边的那个管最旁边的管脚是接地的,所以像个三极管,因此R27和R28应该不是反馈电压的取样电阻。

TL431--(精密稳压器).pdf

网友:
还有TL431(精密稳压)用在开关电源中时,一般都和光偶配合作隔离使用,这块板上好像没有见到有光偶的集成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31的内部基准电压为2.5V,所以计算时应该是2.5V来算。而不是用1.25V来计算。
另外,你说的在R27和R28旁边的那个好像不是TL431,TL431中间的脚才是接地脚,而电路板上在R27和R28旁边的那个管最旁边的管脚是接地 ...

赞坛友!个人虽不懂,但是CHENSIBO用心解析值得钦佩!加分!!

楼主:
今天按10楼建议试了试,没有成功,r28加到15k电压无变化,r27减小后电压没有增加,反而慢慢变小,看来r27,28,不是要改的电阻,小易网友请仔细看看到底是哪两个电阻要改。chensibo真是热心的人,见解也非常专业,真是让人受益非浅,有这样的网友真是论坛的福。

网友:
按18楼建议试了试

网友:
呵呵,18楼分析的厉害!

网友E:
18楼的分析应该是正确的,IC 7500B其实就是常用的TL 494 开关电源调整模块!

网友F:
电路的这些电阻尽量别动,是保证取样电压2.5V的,如果微调在+-1V内还好,如果变动较大,就不能调电阻了,否则即使调到12V,电压的稳定性也会差(不稳定),
建议调整变压器的线圈匝数(增加次级线圈数,或减少初级的线圈数),如果楼主有余副的电源可就可以拿一个变压器改改看,但变压器调整后,这块电源板的功率保护点会有所变化(但应该不会差很多)。
以上建议,供参考!
本人就是搞POWER的,所以不缺电源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块板上的确没有TL431,用18楼的方法可以提高电压,不过还没有合适的电阻,电压到18v了,不敢用,等找到合适的再试,另外问下chensibo 这样改对电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IC 7500B其实就是常用的TL 494 开关电源调整模块!

说的没错TL494和KA7500B不管是内部模块和外面的接线脚都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代换,详情请见附图。

KA7500B内部功能图和接线脚

KA7500B内部功能图和接线脚

TL494内部功能图和接线脚

TL494内部功能图和接线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板上的确没有TL431,用18楼的方法可以提高电压,不过还没有合适的电阻,电压到18v了,不敢用,等找到合适的再试,另外问下chensibo 这样改对电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谢谢指教

你调整VR时,电压能够变化的范围有多大呀?可以几伏变到几伏?如果能够变到12V的话,就不要动R35电阻了。

1)。调整R35电阻,R35电阻减小则电压升高,相反加大R35电阻,则电压降低,多搞几个相近的电阻试试。

2)。9V调到12V,电压差不大还可以使用,但是这个开关电源就不是工作在它原设计的性能上,因此要降档使用,比如说电流、功率等就不能按它的标称数值来使用,这样会保险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的这些电阻尽量别动,是保证取样电压2.5V的,如果微调在+-1V内还好,如果变动较大,就不能调电阻了,否则即使调到12V,电压的稳定性也会差(不稳定),
建议调整变压器的线圈匝数(增加次级线圈数,或减少初级的 ...

你的改制方案当然是最佳方案了,但是LZ在一楼已经说了,他玩电子不是很溜,只能繁事简办了。这样调整对于电压差别不大的开关电源还是可以用一用的。

网友:
看这电源就不是对输出控制要求很高的,呵呵,连稳压管都没,直接按8楼的做就行了。
如果有78或是79系列的稳压管,呵呵,就要换稳压管了。

78系列的正电压稳压管,79系列的是负电压稳压管。常见的有05、09、12等,也就是7805是正5伏的,7809是正9伏的,7812是正12伏的,7905是负5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阻可行,我就改了一个12V成24V,当然电压高了注意换输出的滤波电容。
也就是说电阻换成电位器的话,这种电源就变成可调电源了?

网友:
赞chensibo,人品 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431的内部基准电压为2.5V,所以计算时应该是2.5V来算。而不是用1.25V来计算。
另外,你说的在R27和R28旁边的那个好像不是TL431,TL431中间的脚才是接地脚,而电路板上在R27和R28旁边的那个管最旁边的管脚是接地 ...

手册上脚2是阳极?

网友:
看完(chensibo 朋友)与(爱国者008)的小说后,好像看完(贝卡谷地)空战、电子战一样精彩。 。令人赏心悦目。精彩+精彩。

网友:
以前也试图改过,没有成功。

网友:
同意39楼的见解!如果调VR可以调到12V,应该可以使用,但功率就不能按标签上写的了,这块板的带负载的能力(整机功率),会下降一些,但应该不会很多!可以加上负载,工作一下,看12V电压是否稳定,还有开关MOSEFET的温度是否会明显高很多!设计要求开关MOS不能超过90°C。

网友:
并 一个电阻  就可以了 ,简单

网友:
这个简单,只需小改一个电阻就行了,发给我,马上搞定,我不会收你一分钱的。

楼主:
哈哈,论坛好心人真多,谢谢各位的无私赐教,让我这个电子门外汉学到很多实用的技术,这是不能以金钱衡量的。这几天一直用业余时间在改电源,苦于手上元件有限,还没把9v电源改好,不过用18楼的方法,倒是把另一个12v的提高到了13.6v,还没时间测试,等我接电机测试好就可以证明18楼的方法是可行的,大家就可以自己试试改下电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蓝蓝 ,好意心领了,不过我在试着自己学习改,学成了就能改其它的了。

网友:
我改的电源,你可以参考一下。这是24V降为13,8V

网友:
改这个位置的电阻。

网友:
这是铜箔面的焊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纯技术贴啊。

网友:
小易的方法和18楼的都 可以,就看你能不能操作好了。你如果一点不懂,说得再好也是白搭!我9V升到24V都试了的可行

楼主:
多谢蓝蓝和楼上各位,其实已经知道怎么改了,就是没元件拖了时间,今天买了个电阻给换上了,电压提高到14v,用rv调节降到12v,接电机试了10几分钟,效果还行,完全按18楼建议改造的,有意的朋友可以试试。因为小易坛友最早提出这个方法,所以按承若的条件送个电源给小易坛友,请小易尽快联系我,另外还要感谢chensibo 和其他坛友的帮助,让我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通过这么多电子高手的精彩建议和讨论,对大多数初学者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2012-01-28):
万能的坛,由于在交易区买的14V/20A开关电源相对57步进电机电压较较低,故想找点资料看能不能提高点电压,这不找到这里来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已经成功将原来12V的开关电源,按照图上方法改为24V,方法是将接地的那个电阻由1K改为5K,现在为16V~24.8V可调。明天拿那个14v的也改了,谢谢坛友们。

网友:
改取样电阻后  ,动态范围缩小了  ,这一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