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点火,拔点获取就熄火情况,求救

楼主(2011-03-08):
SH的21级
发动机
第二位模友出现拔掉点火器就熄火的情况
上一次是在野外玩车,拉起的灰尘特大。
疯狂跑了一箱油,发现空滤掉在车壳里了,当时第一反应是发动机里进灰了,
熄火再次启动就出现拔掉点火器就熄火,回来拆发动机清洗 再装上还是这样
今天一模友疯狂野外跑车的时候,跑着跑着,主油针掉了 (包括黑色的进油孔)熄火了
拧上主油针 再点火也出现这种情况
哪位高手详解一下 ,小弟拜谢了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是富油。全面清洗发动机。重新调整发动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赞同

网友C:
1是富油,2是火头太冷,3是火头坏了

楼主:
谢谢指点
如果是富油的话 为什么 发动机在最一开始磨合期间 那么富油 都不会熄火呢
一拔掉点火器就熄火……

网友D:
过于富油肯定会熄火的,LZ的情况有可能是火头没有了保持温度是能力了,也有可能过于富油了。

网友E: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不过在调试化油器的时候
貌似 不一样的情况下 转的时间不等 应该是化油器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