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GY701遇到DSX7,如何设置定速啊?

楼主(2011-03-08):
我刚买了GY701
陀螺仪
,也是刚开始接触油机。
我手里只有DSX7控,在不影响其它通道的情况下,不知道能否设置定速功能。
有经验的朋友,给个帮助吧。。

网友A:
将工程菜单里面的AUX2下面对应的通道变为F.MOD,GEAR变为GEAR或者GYRO都可以,感度可以用GEAR行程来控制高低,设好对应通道后,还要在通道检测里面查看,拨动3D开关的时候AUX2通道分别会改变的,之前要做油门曲线设定,NORM:0-50-100,ST-1:100-60-100,ST-2:100-60-100,就可以再GY701控制盒里面拨动3D开关分别设定你想要的转速了:loveliness: 。以上是DX7或者DSX7用定速器必须做的通道对应设定。ALIGN定速器除外。

楼主:
感谢 RCOP 老模友啊。回头我试试,拜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