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的V1旋钮有什么用

楼主(2011-03-08):
天地飞 7的V1旋钮有什么用,怎么使用啊

网友:
 看说明啊

楼主:
说明上没有

网友:
可以用来控云台呀  嘿嘿  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控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 7的V1旋钮有什么用,怎么使用啊

您好:
       固定翼为6通道,直升机为5通道, 固定翼模式下如果您的飞机有襟翼的话就接这个通道,直升机下接的是陀螺仪感度调节,陀螺仪上有根线接在该通道上的。谢谢!

网友(2012-02-16):
可是我转动旋钮,监视器里没有反应啊

网友:
调陀螺仪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