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线断了

楼主(2011-03-08):
装
舵机
时不小心把3条线中的一条弄断了,用焊锡焊上了,不知道有没有啥影响

网友A:
谈起这个舵机线 伤心啊 前天想把线有点破皮的410m 重新换个线 谁知 根部拆了焊不上了 最后搞坏电路板   气得把它粉碎了

网友B:
焊上没事的。
你不懂去叫修电器的焊下

楼主:
是吗?不会影响接收或是造成干扰吧

网友C:
同问,我的1210在前几天安装飞机侧板时三根线都被夹断了,用烙铁焊上,电工胶布包扎后正常使用,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D:
不会有干扰的。舵机又没有屏蔽层。怕什么啊。就是别虚焊就好。建议大家焊好应该用热收缩管那样结实点。

网友E:
焊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