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界面能动,数控铣床却不动

楼主(2011-03-08):
这到底是怎么会是~~~~~MACH3界面上的坐标都在动,
我刚换了用笔记本电脑,买了个并口,但安装了驱动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有谁知道吗~~

网友:
你的并口是笔记本原生的还是买转接卡的?转的有可能不支持mach3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到底是怎么会是~~~~~MACH3界面上的坐标都在动,
我刚换了用笔记本电脑,买了个并口,但安装了驱动了,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有谁知道吗~~

你在台式电脑上可以工作吗?先用台式电脑安装、设置等正常了,再谈用笔记本电脑还另外加装并口的事。

楼主:
并口不是原装的,是后买的,刚淘宝买的

楼主:
那个铣床控制箱的线,插在笔记本并口上,控制箱就有声音了,以前用台式机就是这样‘
这说明这并口还是有用的,不然控制箱里也不会出现声音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这里看看可能对你有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2

网友:
电线插了么

网友:
你台机都不能动?是否是MACH3的端口于控制板的端口没有设置匹配

楼主:
今天把台式机搬来,可以用了,哎,本来阳台就小,现在放了太车床,还有这数控铣床,真的不想再把台式电脑也放阳台上,谁帮忙解决下哦,
难道是笔记本电脑并口不行,还是笔记本电脑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台式机搬来,可以用了,哎,本来阳台就小,现在放了太车床,还有这数控铣床,真的不想再把台式电脑也放阳台上,谁帮忙解决下哦,
难道是笔记本电脑并口不行,还是笔记本电脑不行啊
转了一圈,还是本本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