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头摆动后,如何回正?

楼主(2011-03-08):
7045立铣,上次把铣头调了个角度。

然后,调回90度时出现问题。

我夹了个铣刀杆,上面吸上百分表+磁座,用手旋转主轴,打工作台两端。

怎么也调不到两端一致,最好的一次,是相差10丝。

因为7045铣头角度调整螺丝一松,铣头就不与立柱平行了,每次都是差不多调一点角度,再拧回螺丝。。然后发现或大或小,再松,再调,再拧紧。。又不行。。

疯了。。

怎么办?

楼主:
自己顶顶。。

求教于各位师傅,您们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A:
没有定位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定位的开关》?

没有。

网友B:
拉上铣刀杆,磁座吸到锁死的拖板上,表头顶上铣刀杆,上下摇动铣头使铣刀杆上下运动,调到表不动就可以锁定铣头了,说明就是垂直了

网友:
过程中可以用木锤好象胶锤小心砸到位,呵呵,有空多交流,Q494179726

网友C:
方法是对的。
楼主要赖心点,多调整几次。

网友:
呵呵,就像小托板回中一样,很郁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上铣刀杆,磁座吸到锁死的拖板上,表头顶上铣刀杆,上下摇动铣头使铣刀杆上下运动,调到表不动就可以锁定铣头了,说明就是垂直了

这个方法也好的。。感谢。。

与原来的方法倒没有质的区别,只是转动主轴的干小涉可以小些。。

引用 网友C:
方法是对的。
楼主要赖心点,多调整几次。

看来真的只有多敲敲皮榔头了。。

网友:
你如果有回旋工作台就方便了,如果没油就比较麻烦!有回旋工作台的话根据回旋工作台和铣床的锥孔买一根钻接杆,把钻接杆插入主轴,然后降低主轴箱让钻接杆下面的短锥杆插到回旋工作台的锥度孔当中(当然在进行这个步骤之前要松开主轴箱的固定螺丝,调整x y轴让短锥杆完全紧密的插入回旋工作台,然后上紧主轴箱的固定螺丝即可!

网友:
大概调好了后,要拧个半紧在用手扳,或慢慢敲,松的状态调好了也会跑的

网友:
像以前调车刀就是在完全拧紧下直接调的,虽不合规范,却很实用,微调几个丝很容易,不会乱跑

网友D:
宽座角尺+光轴+橡皮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宽座角尺+光轴+橡皮锤

这个方法可操作性也很强的。。光轴得去找找。。

网友E:
学习了 我也就是调个大概 要是打表调好后 加工个定位 下次就方便了 谁能说说怎么搞个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我也就是调个大概 要是打表调好后 加工个定位 下次就方便了 谁能说说怎么搞个定位??

真的找准了,我想,划条线也许就能让下次再回到这个位置,而不用自宫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