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s动力电可以直接做控电吗?

楼主(2011-03-08):
如题,遥控是八节五号
电池
的那种!电池是3s,2200,25c的ace,可以直接做控电吗?

网友A:
可以!我用了一年多了。放心使用,100C也没事。电压在安全范围即可!

网友B:
没问题,放心用吧。就是可能电池太大,放不进控里

楼主:
不用连接其他电子原件吗?是不是直接把电池连接上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听说有的控需要降压

网友D:
可以,就是大了!

网友E:
可以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