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一台小LAMA

楼主(2011-03-08):
在淘宝上败了一台小LAMA,还算便宜,三通的价格四通的享受,听上去很洋气 。
尖刚刚到手,试飞了下,手感还行,就是震动大得很。
表得是调校没好,还是装配不过仔细,表得有改善的余地没?!
有玩儿过的朋友吱一声,谢谢咯!

网友:
想让你的JJ听话,看我的调机铁贴

网友:
   起落架好短啊~

网友:
我也买了,把右手油改左手了,结果复位弹簧拆不下来,现在控前后不复位了,谁知道怎么解决?这个机的桨不结实,易损,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楼主:
秀下超级耐摔DIY脚架

楼主:
匆匆总结下:
震动大。暂时还没时间按照模友说的那样去调整灰机,希望那样的调整会有质的提高。
螺旋桨很娇气,所以操控的时候得宽敞点儿的地方,尽量别让碰到桨,要碰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油门收到底。
脚架基本很脆弱,尽管老板多送了几个起落架,不过还是自己DIY个钢丝的要耐用的多。
目前悬停时,基本在涮锅,估计和机身震动也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这机的确不错 我也刚买 价格是180元 不含充电器
卖家很不错 送了很多配件

网友:
脚架做的不错!这个能不能换其他抗操一点的桨啊?

网友:
也买了一台,没混控.......

网友A:
哈哈哈~~~~~~楼主还玩这JJ?
曾经玩了好久的LAMA~~~
周末带TPS来,我们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楼主还玩这JJ?
曾经玩了好久的LAMA~~~
周末带TPS来,我们都玩玩~~~~~

哈哈,收到的第二天就遭大卸八块了,塑料件很容易坏,机架的螺丝座子都被摔断了。

楼主:
哦豁咯,又飞残了,塑料件太娇气,换零件都来不及,算了不玩儿了,还是专心玩儿我的固定翼吧。

网友:
你这也太暴力了,慢慢来啊,我买了后没怎么改,桨的前缘和机壳我用透明胶加固了,飞着还行,但是随电压变化直升机就慢慢跑偏了,也不能总去调微调啊

楼主:
恩,这飞机室内飞飞小航线不错,我玩儿得暴力了点,室外航线,结果根本打舵打不过来咯 。

网友B:
这个飞机淘宝关键词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飞机淘宝关键词是什么啊?
jabo lama